为什么要尽量少用全局变量,如何少用全局变量?

楼主(2016-01-27):
看一些C行家常建议少用全局变量,原因是什么呢?
用那些方法可以代替全局变量?

楼主:
网上说有这两点:
1.由于全局变量,程序运行期间,始终占有那块存储区,所以空间利用率比较低,大量的全局变量,很快就会把内存用光,所以要少用全局变量;
2.全局变量由于每个函数都可以使用,所以任何一个函数的修改,如果修改了全局变量,都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函数,所以不利于调试。

网友A:
全局变量,互相耦合。
程序各函数最好互相独立,通过简单的参数传递。

楼主:
http://blog.csdn.net/sepnineth/article/details/8206245
1 同一份文件里的全局变量,初始化的顺便跟声明顺序有关(也不能断定谁先谁后,视编译器而定,相关介绍编译,链接相关的书籍是xxx)
2 不同文件里的全局变量,无法确定初始化顺序
3 尽量不要使用有依赖的全局变量初始化。
4 访问数据,尽量包装成一个函数访问的习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8cbbb7301011hou.html
1、通过函数参数传递数据或指针。对于回调函数,通常有一个参数是自定义的数据指针,可以利用这个参数传递类指针或者自定义一个结构的指针。
2、只在某一个函数中使用的变量可以定义为局部静态变量(在函数内部定义,前面加static修饰)。
3、把全局变量定义成一个结构,定义一个全局的结构体变量。

网友B:
顺其自然,该用就用。

全局变量不利于模块化。

局部变量调用时才分配,用后还要销毁。

网友C:
说白了就是自己管好每个资源,实际上外设也是全局变量,只是大家管理外设的好习惯没有用在全局变量上.

网友D: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上面说的耦合问题,A函数也可以用g_num,B函数也可以用g_num,有可能A修改了B不知道。
不用全局是一种好习惯,但不是必须。你能保证不出错就好,有些库文件里也会用全局变量。

网友E:
函数的不可重入,
可以使用结构体的形式传入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函数的不可重入,
可以使用结构体的形式传入函数

的确在多任务环境下,使用含有全局变量的函数势必不可以。
从方便管理上来说结构体比全局变量有优势,但是结构体也是全局的,占用固定的一段存储空间。从占用内寸上来说,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的确在多任务环境下,使用含有全局变量的函数势必不可以。
从方便管理上来说结构体比全局变量有优势,但 ...

网友F:
单片机程序,如果全是自己写其实无所谓,但如果是几个人协作完成一个大规模的程序那就全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程序,如果全是自己写其实无所谓,但如果是几个人协作完成一个大规模的程序那就全乱了 ...

这个头像。。

网友:
耦合度比较高,不利于阅读、更改维护,许多全局变量的更改可以通过函数形式出现,相比之下更加可控。

网友G:
从本质去理解就知道了。

优秀的程序:  简洁,高效。相关就是结构,ROM,RAM空间和资源的问题。

你的全局变量,会让结构复杂,会占用RAM资源,会让算法复杂,会占用多的ROM。

局部变量可以重复利用,减少RAM占用,对优化算法和结构作用大。

所以,很多高手都会建议初学者尽可能的利用全局变量,也就是建议你越来越优秀,进步,一旦你非常清晰的知道什么时候用全局,什么时候用局部。也往往能说明你对结构,对ROM,对RAM,对算法,有一定的水准和认识。

网友H:
这种说法太太以偏概全了,那以后大家都不用全局变量,让栈溢出算了。

网友I:
少用全局变量、不乱用goto,就是为了程序结构化(注)。就像公司组织结构,部门经理职能清晰、单纯为佳,如果部门之间相互交叠、穿梭其结果可想而知。
注:整个程序仅仅用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构(无论如何都不能有其它结构)和这三种结构的嵌套构成,这种程序称为结构化程序。

网友J:
千万不要犯教条主义错误。

网友K:
全局变量确实应该少用,所有编程语言都应该如此,甚至汇编都需要这么用。全局变量一经定义则永久占用,对内存不足的嵌入式MCU来讲,内存资源很可能颇为紧张。所有变量都用全局定义,一旦内存不足运行就必然出错。当然,全局变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必须用的,只是能不用尽量不用。至于,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建议楼主先好好看书,自己给出个思路,然后再发帖讨论。

网友L:
引用 楼主:
http://blog.csdn.net/sepnineth/article/details/8206245
1 同一份文件里的全局变量,初始化的顺便跟声明 ...

可以帮忙举个例子吗

网友:
大神最好能举些例子,不然各有各的意见

网友M:
我的理解主要是全局变量涉及是否原子操作问题,后期维护也是一方面

网友N(2016-04-15):
全局变量必须尽量少用,在某些涉及到运行速度的场合,使用函数进行参数传递会浪费很多时间。
全局变量尽量在单个文件中使用,如果必须要跨文件使用,必须控制好修改全局变量的业务逻辑。A函数可以修改,B函数可以修改,这种的在带系统运行时,如果同时出现修改参数的现象那就是系统灾难了。

网友O:
少用不等于不用,全局在堆中,局部在栈里,用完即放,互不影响

网友P:
不可教条主义。
全局变量,存在就是合理,需要全局传递的,在MCU中本来就是要长期保存的,为何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