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 90C514AD下载程序的时候无法识别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27):
第一次用STC单片机 别人写的程序  我做调试 用的串口下载  SP232测了一下串口输入信号是没问题的
还有所谓冷启动就是先点下载或识别MCU在给系统上电 对吧?
其他设置:
波特率 2400 --9600
为选P1.0 P1.1为低
就是怎么也识别不了

楼主:
在说明一下 USB-RS232线是没有问题的   曾经给其他板子下载成功过  这次都是同样的设备 就是新作的板子就不行了。。。
非常郁闷 查了半天也没找到为啥。。。

楼主:
晶振起振

网友A:
用替换法:将PC、串口线、开发板、单片机都依次替换,即可找到原因。

可参考:http://www.stcisp.com/qa

(39)

网友B(2016-06-26):
不要选P1.0 P1.1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