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模拟电路中运放经常使用双电源,造成成本高昂,ti有没有廉价的方案,

楼主(2016-01-27):
在模拟电路中运放经常使用双电源,造成成本高昂,ti有没有廉价的方案,

网友A:
也可以用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B:
嗯,看你的输入信号的电平范围

网友A:
可以选轨到轨的放大器。

网友C:
TI有很多,你可以说说你要求的范围,帮你选择合适的。

网友D:
确实么有看明白,那个说双电源运放就一定贵的!!!

网友E:
使用单电源供电的芯片   不就可以了吗   顶一个

网友F:
应该说, 双电源方案还是有独特的优势的.

网友G:
由于电源的因素, 导致了成本的上升, 这一点是肯定的.

网友H:
单电源的器件也很多, 就看要求和怎么设计了

网友I:
这个双电源,楼主是不是说的幅值相等,方向相反的两电源的啊。。。?

网友J:
这个可以通过一个简易的电路的讲正电源直接变成负电源的,不过该方法不太稳定的

网友K:
应该有很多的  楼主   使用78和79系列的应该就可以

楼主:
是啊,明白了,哈哈

网友L:
双电源也可以改成单电源供电的,要说廉价的方案,TI是应该没有的,TI的特点就是很贵。

网友M:
我记得 TI 提供了一个 Fly-Buck 转换电路, 在 buck 电路的基础上, 通过变压器生成另外组电源.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廉价的, 可以考虑一下.

我找到了这个资料, 上传给大家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