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绝对值编码器有没有Z相置零信号?

楼主(2016-01-27):
问题如题   增量编码器我知道有Z相置零信号   但绝对值编码器不是很清楚  在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如果有的话这个信号是方波脉冲还是正弦信号?先谢谢拉

网友A:
绝对编码器没有Z相信号,我手上有相关资料,如需要可联系我 QQ:657187829

网友B:
一般的绝对值编码器就没有z信号了。
增量式的z信号可以告诉你绝对零点的位置,绝对式的都读出绝对的位置值了也就能找到绝对零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