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触发问题

楼主(2016-01-28):
我这可控硅是8A的用来驱动200W的PTC,输入与控制极之间加了个104的瓷片电容!这个电容对可控硅有影响吗?会不会让可控硅失控?

网友A:
给出电路图,另外说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用。

楼主:
为了防止误触发!

网友A: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你的想法没有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防止误触发!

图中可控硅阴极作输入,阳极输出,负载仅用交流的负半周(半波应用)吗?
控制电路处于零线端吗?若是,9014三极管能活下来吗?
不知楼主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可控硅阴极作输入,阳极输出,负载仅用交流的负半周(半波应用)吗?
控制电路处于零线端吗?若是,9 ...

对共12V的能活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您的图错误了,换成双向可控硅可以(而AC1也提供直流正电)。用SCR的电流方向相同于NPN。 ...

是双向可控硅,我们极少用单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