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选择电路

楼主(2016-01-28):
请教各位高手
请问有没有一种电路或者芯片能够把一段方波的高电平和低电平分割开输出来(高电平5V左右,有浮动,低电平0.2V左右,也有浮动),前提是尽量不要改变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值(因为我要测量这些高电平和低电平的电压值)。
不胜感谢。

网友A:
峰值保持,

网友B:
示波器不就可以吗?

频率不高的话,直接AD测量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不就可以吗?

频率不高的话,直接AD测量都可以的。

我要测量浮动中的峰值的最小值和浮动中的低电平的最大值,我就是想做个测试仪器,摆脱示波器

网友C:
不就是AD采集吗?

或者,比较器。

网友D:
峰值检测电路。

网友E:
AD 采样后,用软件来统计、分析波形,求出所需值。

对 AD 的速度要求可能会比较高。如果是实时给出结果,可能要用 DSP 或 FPGA;否则可以做个接口,如 RS232 或 USB,把 AD 数据传给电脑,再进行分析。

和做示波器的难度有一拼……

网友F:
被测波形频率多少,系统带宽多少?峰值检测是和频率有关系的

网友G:
采样保持电路。。。。。。模拟开关+电容。。。。。。

网友H:
直接采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