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8050的参数测试怎么比手册高那么多

楼主(2016-01-28):
用公司买的三极管参数仪测试了下SS8050的耐压参数结果是:
CB耐压 130V+
EB耐压 40V+
CE耐压 11V+
而手册上的耐压参数分别是:
40V
25V
5V,
虽说手册说的是最小参数,但也不会差这么多吧,尤其是CB耐压?是三极管厂家保守还是仪器有问题了?

网友A:
新手还是老老实实、老老实实按手册办事儿,任何试图去验证甚至怀疑的做法和态度都是无益的。

网友B:
标称一般都比较保守,在标称范围内使用一般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还是老老实实、老老实实按手册办事儿,任何试图去验证甚至怀疑的做法和态度都是无益的。 ...

说的是,但是怀疑手册数据是IQC入库测试必须的。只是有点怀疑仪器的测试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是,但是怀疑手册数据是IQC入库测试必须的。只是有点怀疑仪器的测试方法。 ...

很多IQC入库测试都是表面形式,包括仪表及方法,老老实实、老老实实照规定办吧,节外生技不是你本行。

网友C:
差的不多,一般国外的元器件都这样标的,保证指标内使用。指标外可能也行,但不保证

网友D:
8050市场流通的货厂商做的有大小电流2种,小电流的要便宜,不知道你的电压是不是跟这有关系
都是国产通货请注意

网友E:
7楼说得对,指标内保证,指标外不保证,不代表指标外就一定100%不能用,或者一定会损坏IC

厂家这样标的原因很多,保守是一方面,楼主纠结这些意义不大,老老实实按照指标设计吧

网友F:
1.ss  款  厂家也很多,对上了么,

网友F:
2. 电流达到了么

楼主:
客户对样机测试,结果是坏了一个三极管,但是寄回来测试,发现是好用的(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才做了这么多的测试和纠结.用了两款耐压测试仪器,测试结果一样的,但是不同厂家,还是有点差别.

网友A:
你知道?要查出一个据称故障的原因是技术中的技术,可是不简单

网友G:
既不是厂家保守,也不是仪器问题, 最有可能是一种原因: 那就是厂家为了方便生产,几种型号的三极管用了一种管芯,只是打字不一样而已。

网友H(点评):
很可能。其实很多半导体器件是一个结构,靠不同参数筛选出不同型号。可筛选也是需要成本的。生产厂偷懒,楼主多赚了。

网友I:
可以的,厂家保守,参数可靠,测试环境也有关

网友H:
楼主笔误?楼主把EB、CE的顺序搞反。应改为:

CB耐压 130V+
CE耐压 40V+
EB耐压 11V+

但是对 “EB耐压 11V+” 表示怀疑。因为,小功率硅材料的三极管的发射极E与基极B的反向耐压差不多都为5V左右。是不是楼主测试方法不对?楼主再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