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3单片机运行紊乱

楼主(2016-01-28):
我下载的修改过的程序进去,但运行结果还是以前的程序,第一次遇到这情况,本身也是新手,求助大神!!

楼主:
我这个单片机程序现在,有两个管脚输出和程序不匹配,那个涉及到串口,我以前把一个管脚和串口中断联系在一起。现在,串口一有数据接收,那个就会执行,但是我先前已经把那行代码屏蔽掉了。重新编译后下载还是以前那样。。。

网友A:
你以前一个管脚和串口中断联系在一起,是硬件接在一起,还是软件联系到一起?

楼主:
软件联系在一起,串口中断接收,另一个管脚输出高电平

网友B:
看看是否是软件的编译问题,试试将程序文件拷贝出来,新建一个工程,重新编译下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联系在一起,串口中断接收,另一个管脚输出高电平

只是编译,没有生成烧录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编译,没有生成烧录文件?

编译应该是生成了HEX文件

网友A:
改了代码要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