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40 IAP问题

楼主(2016-01-28):
请教版主或大侠,NUC240的IAP设置问题,假如APROM分两块,一部分AP1从0x00000000开始,另一部分AP2从0x3000开始,从AP2启动前设置AP2的第一页512byte 0x3000+4 VEMAP到page0,假如有一个函数代码跨过512 byte呢?比如,从0x3000+450到0x3000+600,512 byte是0x3000+0x200.那就是函数有一部分代码map到0x200前,另一部分还在0x200后,这样不用处理吗?

玩转新唐M0_M4第45页中的第45页 《AN_xxx7_IAP Application Note_xx_xxx.pdf>>哪里有下载啊,nuvoton网没有。
谢谢!

网友:
IAP Application Note V1.10.zip

这个就是你要找到那个。

楼主:
感谢楼上大侠.
这个文档我大概看过,就是有一种情况不明白。
这个文档的第14页,
一、        第一种情况:程序从LDROM启动,bootloader程序太大4KB放不下,所以有一部分放在APROM中。

出现这种情况时,还要把bootloader分成两部分?一部分4k,另一部分余下的放入APROM?余下的部分放在application地址能不能从0地址开始还是一定要从0x200开始?
还要手动去把一个文件分开?
还是存在函数跨4k的问题?

希望大侠或nuvoton的工程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大侠.
这个文档我大概看过,就是有一种情况不明白。
这个文档的第14页,

应该可以的,可以先试试。反正这个其实都是人为的划分。

网友B:
这个讲的详细点
iap功能确实应用的越来越多

楼主:
希望有更多的人讨论一下。
Nuvoton的工程师呢?放假了?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时,还要把bootloader分成两部分?一部分4k,另一部分余下的放入APROM?余下的部分放在application地址能不能从0地址开始还是一定要从0x200开始?

网友C:
这个bootloader是不是必须得从起始位置开始啊

楼主(2016-03-14):
顶起,nuvoton的工程师能指点这个问题吗?

网友D:
整個開發流程分為2個部份,調試LDROM_IAP及調試AP

調試LDROM_IAP.
當使用iap,boot LD with IAP時,APROM(假定是10K)的前面4K已經被LDROM取代。
使用者LDROM的CODE假如說是5K,
大概的配置如下:LDROM(0-4K), APROM 4K-9K給 APROM使用,APROM最後的1K放置給LDROM CODE剩下的部份
當程式從LDROM BOOT起來,如果有呼到比較後面的部份,會自動跳到後面位址。
如果要執行在APROM中使用者的代碼,就參考應用文件的部份。(在keil下,在boot LD with IAP,不能調試aprom debbug.)

調試AP就把CONFIG設成BOOT AP即可。
燒錄的話,就從0x00-9k的部份,最後的1k保留給ldrom使用。

量產時使用icp,把ldrom, aprom讀出來,config設定成boot LD with IAP

楼主(2016-05-03):
感谢a_ziliu的回复。
當使用iap,boot LD with IAP時,APROM(假定是10K)的前面4K已經被LDROM取代。
使用者LDROM的CODE假如說是5K,
大概的配置如下:LDROM(0-4K), APROM 4K-9K給 APROM使用,APROM最後的1K放置給LDROM CODE剩下的部份

Q1:LDROM和APROM是不同的区,为什么APROM前面的4k被LDROM取代?

另外,能明确回答楼主位的问题吗?
NUC240的IAP设置问题,假如APROM分两块,一部分AP1从0x00000000开始,另一部分AP2从0x3000开始,从AP2启动前设置AP2的第一页512byte 0x3000+4 VEMAP到page0,假如有一个函数代码跨过512 byte呢?比如,从0x3000+450到0x3000+600,512 byte是0x3000+0x200.那就是函数有一部分代码map到0x200前,另一部分还在0x200后,这样不用处理吗?

网友E(2018-09-26):
链接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