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最高输入电压为28V,如何设计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6-01-28):
DC-DC芯片,最高输入电压为28V,正常输入电压为24V,如何设计过压保护电路呢?谢谢。

网友A:
与其设计过压保护电路,还不如直接换个高耐压的芯片

网友B:
最简单的用Zener+Mos搭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我推荐 一个 元件  泰科  POLYZEN  过流  过压 抗浪涌  防短接   保护
http://www.docin.com/p-937043839.html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压敏元件配合保险丝或自恢复保险,用有源电路搭效果更好,但成本和功耗较高。

网友E:
预留量太小了,一不小心就坏了。

网友F:
不如换一个更高耐压输入的芯片。如果用晶体管配合门电路来搭的话,成本高了不说,而且可靠度不好,容易导致异常关断。
电源芯片一般输入端有钳位文机关,具有一定时间的耐压承受能力的。尤其是TVS管,即使承受过压一段时间后,都不会损坏的。

网友G:
换芯片吧

网友H:
TVS
压敏电阻

稳压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