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3414LED恒流驱动IC关断微亮问题

楼主(2016-01-28):
第一次使用TI的大功率LED共阳驱动IC LM3414,两个LED串接,并且LM3414的DIM脚接地,原则上灯会不亮,但实际上灯会有点微亮,像是关不断的样子。

驱动部份的原理图:

网友A:
从手册看, DIM 是可以完全关断 PWM 的控制的.
那么楼主的测试条件下, 应该已经关闭 LED 的 PWM 控制, 剩下的弱亮可能是有漏电流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册看, DIM 是可以完全关断 PWM 的控制的.
那么楼主的测试条件下, 应该已经关闭 LED 的 PWM 控制, 剩下 ...

现在头疼的是就算知道是漏电引起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漏电?不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共阳端也就是+24V和LED的负端,贴一个上K级别的电阻,如图上的RL2贴一个47K电阻就没有微亮了。难道这是IC本身的缺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头疼的是就算知道是漏电引起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漏电?不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共阳端也就 ...

应该是不可能的,看看官方的解决方案。漏电流应该没这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