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接触电阻小的继电器

楼主(2016-01-28):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好的银合金触点<50mΩ ,  只有大电流的才能<5mΩ, 不过检测仪弄一堆这东东,不大象话,哈哈

http://www.forward-relays.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63.html

宁波福特继电器产品样本 193页 74.2M
宁波福特继电器产品样本 193页 74.2M

网友B:
湿簧继电器可以。

网友C:
继电器电阻是大,看看能不能改用其他方式测,三线或四线的形式测。。。。。。。

网友D:
还是用MOS管切吧,继电器的触点阻抗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而且低触点阻抗的继电器价格也高。接入阻抗如果是常数,那么可以用补偿抵消。再有,就是用特殊的连接法测,如楼上所言。

网友E:
那么小的电阻什么继电器都不准的,和上面说的那样用四线吧。测量线最好用低热电动势定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