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请问在画好板框后,如何修改板框的大小?

楼主(2016-01-28):
使用allegro软件画好了一个板框,后面觉得太大,想修改,请问如何操作?

网友A(2016-03-08):
可以打开边框的symbol,改完之后update进board

网友B:
看你的板框是线还是Shape。
是线,就用Edit->vertex命令在线的端点用ix/iy调整
是Shape,就用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Cavity命令在Shape的端点用ix/iy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