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X11 多屏显示

楼主(2016-01-28):
平台:imx6q
内核: linux3.10.53 文件系统yocto
问题: 1. HDMI 和 LVDS 单独都是可以显示的
      2. uboot传参 video=mxcfb0:dev=ldb,if=RGB24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bpp=32  只有lvds显示
         或者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bpp=32 video=mxcfb1:dev=ldb,if=RGB24 只有hdmi显示
      3, 当lvds显示的时候 echo 0 > /sys/class/graphics/fb2/blank  HDMI黑屏, 查看fb2目录下的mode 和modes也证明fb2就是HDMI
         同样HDMI显示时, fb2证明是LVDS
      4. HDMI  ipu0 di0
         LVDS  ipu1 di0
      如何配置 /etc/X11/xorg.conf才能刷屏同时输出同样的内容?

楼主:
帖子都要沉了

楼主:
是否3.14以后的内核还没有支持gpu-viv的多屏显示

一个使用gpu硬件加速 另个用framebuffer是直接没有显示的

网友A:
没搞过,帮你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帮你顶起来......

谢谢.

因为我使用的试yocto qt x11的文件系统. 所以不知道怎么配置多屏输出.

一般多屏输出用什么文件系统 或者是怎么配置.

在英文论坛上面 我只是看到gpu加速不支持多屏. 那假定一个使用gpu加速 而另一个使用framebuffer的形式 是否可行.

网友A:
跟文件系统没啥关系吧,跟你uboot传的参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文件系统没啥关系吧,跟你uboot传的参数有关......

uboot的传参只是保证那些显示被注册,
用gstreamer可以多屏播放视屏, 但是 我们要把桌面都是显示在不同的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文件系统没啥关系吧,跟你uboot传的参数有关......

当然 也可以dd 内容到fbx  但是这种方式,没办法满足我们要多屏显示界面的需求.还有重要的一点gpu的硬件加速问题.

网友B(2017-03-10):
现在也在弄,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