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弱问stm32f407自带rtc如何,还是该选用外置rtc

楼主(2016-01-28):
rt,来论坛看了看,本来想找点rtc的资料,马上对stm32自带的rtc心凉了,我对rtc的要求不是特别高,但是也不低,不希望存在啥使用上的隐患,不知该选用f407自带的,还是应该选用外置rtc,有经验的大牛们指点下吧,谢谢:)

网友A:
精度还是功耗?稳定没啥吧?资料代码库?

网友B:
如果要精度高的用外部的吧

网友C:
内部的RTC貌似精度不是太高啊

网友D:
有较准渠道的话用内部的

没有的话那就用外面的 ds3231 不二之选

网友E:
我觉得想要稳定、精度高的话还是用外部RT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较准渠道的话用内部的

没有的话那就用外面的 ds3231 不二之选

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校准渠道的,因此倾向于外部rtc,但ds3231需要外接备用电池,有一种型号将rtc和备用电池封装在一起,弱问兄台3231和另外一种将备用电池封装在rtc片子内部的型号相比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校准渠道的,因此倾向于外部rtc,但ds3231需要外接备用电池,有一种型号将rtc和备用电 ...

当然是ds3231最好了。 备用电池封装到内部砸开看看还不是一样是纽扣电池 - -!

ds3231号称年误差5秒内。  我实测半个多月一秒不差。

原装正品的3231还是比较贵的,某宝的几块钱的不知道什么来头。我也很好奇,实测精度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ds3231最好了。 备用电池封装到内部砸开看看还不是一样是纽扣电池 - -!

ds3231号称年误差5秒内 ...

照你说的精度确实非常高了,我还有一问题,你用3231和纽扣电池,纽扣电池一般多久更换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照你说的精度确实非常高了,我还有一问题,你用3231和纽扣电池,纽扣电池一般多久更换一次 ...

从没换过 - -!

纽扣电池只在外部供电掉点的时候才消耗。如果外部供电一直有就不消耗。

网友F:
电波钟不知道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