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30KE3BN 怎麼搞

楼主(2016-01-28):
Dear All
我是完全沒有碰過~MCU 現在要入手~公司有一塊 NANO130KE3BN 板子
我這樣子新手~ 可以玩這一塊嗎?
另外 這一顆算什麼版本 (EC ? SC? 怎麼看)
還有光碟片已經丟了~
那我要怎麼安裝驅動程式? 還有什麼程式 可以用
謝謝!

网友:
• 内核(Core)

- ARM® Cortex™-M0

- 工作频率可达 42 MHz

- 工作电压:1.8V to 3.6V

- 工作温度:-40℃ ~ 85℃

• 超低功耗(Ultra-Low power consumption)

- 200 uA/MHz(Normal)

- 75 uA/MHz(Idle)

- 2.5 uA(Power down、RTC on、RAM retention)

- 1 uA(Power down、RAM retention)

- Fast wake-up:less than 7 us

• 内存(Memory)

- 32 KB 应用程序

- 内嵌8 KB SRAM

- 可编程Data Flash

- 支持在线电路更新ICP(In-Circuit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In-System Programming)

模数转换器(ADC)

- 提供12通道

- 12位分辨率

- 可达2 MSPS(每秒取样速率)

- ±1℃准确度温感计

• 数模转换器(DAC)

- 提供2个DAC

- 12位分辨率

- 可达 400 KSPS(每秒转换速率)

• 脉宽调制器(PWM)

- 内建4个16位PWM产生器,可输出
8 路PWM或4组互补配对PWM

- 捕捉ADC功能

• 通讯接口(Connectivity)

- 三组SPI(可达32 MHz)

- 二组I²C(可达1 MHz)

- 五组UART(二组可达1 Mbps)

- 三組ISO-7816-3 介面

- USB 2.0全速装置

• LCD 控制器

- 4 x31 & 6 x29 COM/SEG LCD

时钟控制(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4 to 24 MHz

- 内部12MHz振荡器(1% 精准度)

- 内部10kHz振荡器用于低功耗操作

网友A(点评):
sram有点小,别的资源还挺丰富

网友:
NuMicro™ Nano130系列特色为超低功耗,低电压工作范围1.8V至3.6V,工作温度:-40℃至85℃,内建12MHz高精度晶振(1%准确度)。LCD 控制器4x40 & 6x38 COM/SEG,备有丰富的外设,如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USB2.0 全速裝置,RTC,PDMA、UART、SPI、I²C、I²S、PWM、12位ADC、12位 DAC、ISO-7816等。提供多种包装LQFP64、LQFP128。

目标应用:

穿戴式装置、可携式医疗测量装置、智能家居、无线智能抄表、可携式资料采集器、GPS数据记录器等

网友:
  • 应用笔记
  • 名称版本更新下载
  • AN_0001_NuMicro_Cortex-M_Code_Protection_EN_Rev1.00
    1.00
    2015/07/31

  • 产品简介
  • 名称版本更新下载
  • PB_Nano100(B)_Series_SC_Rev1.08
    1.08
    2014/06/23
  • PB_Nano100(B)_Series_EN_Rev1.08
    1.08
    2014/07/08

  • 规格数据
  • 名称版本更新下载
  • DS_Nano100(B)_Series_EN_Rev1.07
    1.07
    2014/06/23
  • DS_Nano100(B)_Series_SC_Rev1.07
    1.07
    2014/06/23

  • 软件
  • 名称版本更新下载
  • Nano100B_Series_BSP_CMSIS_Rev3.02.000
    3.02.000
    2015/08/14
  • Nu-Link_Driver_for_Keil_RVMDK_Rev1.30.6491
    1.30.6491
    2015/08/10
  • Nu-Link_Driver_for_IAR_EWARM_Rev1.30.6491
    1.30.6491
    2015/08/10
  • 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Rev1.30.6491
    1.30.6491
    2015/08/28
  • NuMicro_ISP_Programming_Tool_Rev1.47
    1.47
    2015/08/10
  • NuMicro_NuGang_Programmer_Tool_Rev7.02
    7.02
    2015/11/27
  • NuTool-PinConfig_Rev.1.05
    1.05
    2015/07/30

  • 技术参考手册
  • 名称版本更新下载
  • TRM_Nano100(B)_Series_EN_Rev1.07
    1.07
    2014/06/17
  • TRM_Nano100(B)_Series_SC_Rev1.07
    1.07
    2014/06/18

  • 发展工具
  • 名称版本更新下载
  • Nu-LB_NANO130_Rev1.2
    1.2
    2013/11/07
  • NuEdu-SDK_Nano130_Rev2.1
    2.1
    2014/06/11
  • NuTiny-SDK_Nano130_Rev1.1
    1.1
    2013/01/30

  • 在线训练
  • 名称日期在线认证
  • M0 / M4 32位微控制器
    2014/01/17
  • 新唐2014 NuMicro 32位微控制器全國巡迴研討會:最新產品發佈
    2014/12/12
  • 新唐2014 NuMicro 32位微控制器全國巡迴研討會:創新產品策略介紹
    2014/12/12

  • 用户指南
  • 名称版本更新下载
  • UM_NuEdu-SDK-Nano130_SC_Rev1.00
    1.0
    2014/06/10
  • NuEdu-SDK-Nano130_Quick_Start_SC_Rev1.0
    1.0
    2014/06/19

Export

网友B:
这是他们官网,你要下载这些资料才能学习的。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 ... 30ke3bn?__locale=z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他们官网,你要下载这些资料才能学习的。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 ...

那再請教`怎麼看 SC版本? 或者EN版本?

网友C:
感觉这个片子的功能很强大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再請教`怎麼看 SC版本? 或者EN版本?

SC是中文版本,EN是英文版本,一般来说内容是一样的

网友:
支持在线电路更新ICP(In-Circuit Programming)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In-System Programming)

网友E:
支持在线电路更新ICP

网友A:
sram有点小,别的资源还挺丰富

网友F:
www.nuvoton.com/NuMicroDVD 這裏可以下載到你要的全部資料,同時,Training Material資料夾有入門的培訓資料,可以自學。

网友G:
还是先买个开发板玩玩吧,这样也就有例程了

网友:
楼主先要了解开发流程,然后能看懂C语言。

网友H:
NANO130KE3BN这款芯片的资源足够丰富啊,适合工业控制

网友I:
楼主是台湾同胞么? 为何强调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