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TC自恢复保险丝,怎么选?怎么用?

楼主(2016-01-28):
各位大侠,在一电路里面,需要用到PPTC保险丝,我这边正常工作电流最大在1.9A左右,在淘宝上买的2A的保险丝,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自动保护了,之前没仔细看PPTC的参数和应用注意事项,后来才注意到PPTC有个工作电流和保护电流,可是工作电流和保护电流之间差值往往比较大,我的电源最多才输出3.5A,我要选个2A工作电流的,保护电流在4.2A左右,电源早就被拉低了,根本就起不了保护作用。
   我要选个工作电流1.1A,保护电流2.2A的吧,是不是又会象之前的这个情况,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又自动保护了?

请大侠指点下了!不胜感激,否则就得买一堆回来测试了

网友A:
你只能选择工作电流2A的,保护电流在此基础上选尽量小的。如果电源没有足够余量并确实需要做保护,那么改用有源保护电路。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保护电流一般是工作电流的2倍,选一个保护电流比电源最大输出电流稍大些的,比较合适

网友C:
能否可以用两个匹配你的电路。

楼主:
又测了几个保险丝,但是网上买到的,参数都不全,只是一个笼统的几A几A可以保护,最后用了一个2.5A的,可以长时间带住(3个小时没问题),不像之前的几分钟就自动保护了,另外,电源保护也没有问题,没出现把电源拉低的情况。

网友D:
PTC一致性本就不太好,另外还得看你电路的适用温度范围。假如你电路要求工作在85度,又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尼

网友E:
自恢复保险丝,  有 工作电流  保护电流    温漂等 几个概念    ,  工作 电流 就是 电路工作的 最大 电流  ,  工作电流 在 除以 0.8   就是 应该 选用的 自恢复保险丝 的 电流  ,    还要考虑 耐压  ,如皋 要求 80度  能工作 ,就要 查看 规格书 保证  PTC  80度的时候可以通过的电流 稍微大于  工作电流  ,我原来 卖 TE  的 PTC  的  有兴趣 可以 私聊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