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AR hex文件自标识的问题

楼主(2016-01-28):
求教各位大神,像是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在程序中设置一个特殊的常量,编译后,能够通过这个常量标识编译的文件(hex 或者 bin)。

1:请问,如何能够在hex文件中找到自己定义的常量位置? 目前试过把const变量在icf中放置到特殊位置:如0x08008000。Hex中也找不到。
2:求教一下IAR编译常量的过程,谢谢!

网友A:
一直用mdk,没用过IAR,帮顶了

楼主:
谢谢,解决了,在使用icf文件放置常量到固定flash的时候,C文件中原来是这样定义的:
const unsigned short PRODUCT_ID@".product_id" = 0x636f;
后来改成这样就ok了:
__root const unsigned short PRODUCT_ID@".product_id" = 0x636f;
在hex中可以看到我定义的标识:
:020000040804EE
:040000006F6300002A
希望可以帮到需要的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了,在使用icf文件放置常量到固定flash的时候,C文件中原来是这样定义的:
const unsigned short ...

您是有心的人,这个确实帮到了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了,在使用icf文件放置常量到固定flash的时候,C文件中原来是这样定义的:
const unsigned short ...

是不是得设置一下flash的地址呢

网友D:
const unsigned short PRODUCT_ID@".product_id" = 0x636f;
后来改成这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