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多个SPI器件,有的上升沿采样,有的下降沿采样,怎么破?

楼主(2016-01-28):
其他元件都是SCL空闲电平为高电平,然后是上升沿采样。
只有一个是上升沿时数据改变,下降沿时采样。
现在想到的办法是:
把SPI设置为SCL空闲电平为高电平,第二个边沿数据采样;
和这个期间通讯前,更改SPI模式,改为SCL空闲电平为低电平,仍是第二个边沿数据采样;
通讯结束后,再把SPI模式改回来。

结果,通讯不成功,用示波器观测了下MOSI和SCL信号,不同步,有时候SCL信号出现了几个以后才有MOSI信号,并且这个间隔是在变化的。

#include "adg738.h"

//¸ÃоƬÊÇϽµÑزÉÑù£¬¹ÊÐèÒª¸ü¸Ä¿ÕÏÐµçÆ½
void ADG738_Set(unsigned char value)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3, 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3, ENABLE);

        ADG738_CS(OFF);
        SPI3_ReadWriteByte(value);
        ADG738_CS(ON);

        SPI_Cmd(SPI3, 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3, ENABLE);
}

----------------------20160130------------------------------
主楼更新下手册,及读写时续截图。
好像有两位朋友怀疑是CS不对,不知道这么猜测有什么依据?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SCL和MOSI的波形;
现在是每1秒通讯一次,感觉SCL空闲电平的极性没有变化,倒是MOSI的空闲电平变化了...

网友A:
一个SPI连接多个芯片?

每个芯片的CS怎么接的?

网友B:
这个有可能是cs设置的不对,这么做会不会太浪费CPU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SPI连接多个芯片?

每个芯片的CS怎么接的?

每个芯片的CS端由单片机IO单独控制。

楼主:
加了个延时,好像行了。

#include "adg738.h"

void ADG738Delay(u16 time)
{
        u16 i;
        for(i = 0; i < time; time++);
}

//¸ÃоƬÊÇϽµÑزÉÑù£¬¹ÊÐèÒª¸ü¸Ä¿ÕÏÐµçÆ½
void ADG738_Set(unsigned char value)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3, 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3, ENABLE);

        ADG738_CS(ON);
        SPI3_ReadWriteByte(value);
        ADG738_CS(OFF);

        ADG738Delay(1);

        SPI_Cmd(SPI3, 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3, ENABLE);
}

网友C:
接过不同时序的SPI一起, 貌似没问题啊。

楼主:
又改了下,修改前加了个延时,发送完后又修改回原来状态,之后再加个延时。
发现ADG738Delay(1);这个函数执行时间有4ms左右,真是慢啊。

网友D:
大家说的是不同时序的SPI从设备跟一个设备进行通信吗?

网友E:
无所谓啊,反正各个SPI器件都有相应的CS控制着,控制不同的器件,采用不通的策略

网友F:
不用的使能关闭,应该没有影响,你就可以用对应的方式操作了

网友G:
关键要看数据在哪个时段里面有效啊。

网友H:
SPI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I:
是cs设置的不对

网友J:
cs设置的不对?

网友K:
不用的使能关闭,应该没有影响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L:
看芯片手册,SPI通信速率最高多少

网友M:
再找几个普通的GPIO模拟一个SPI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I:
用逻辑分析仪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