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在u-boot下设置HDMI为默认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6-01-28):
我是根据资料上写的,添加HDMI显示的设置为下:

"bootargs=console=" CONFIG_CONSOLE_DEV ",115200 ubi.mtd=4 "  \
                "root=ubi0:rootfs rootfstype=ubifs "                 \
                "mtdparts=gpmi-nand:64m(boot),16m(kernel),16m(dtb),-(rootfs)"\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0"      \

不知道是我添加的是不是有问题,U-boot加载后HDMI没有显示,麻烦大神们帮我看下啥问题!

网友A:
上面的设置 bootargs是内核的启动参数,不是uboot的,当然不显示了

网友B:
uboot下使用HDMI,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