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6-01-28):
由4个通道数据要采集,是不同的时刻需要采集不同的通道。比如,A时刻只需要采集通道1,B时刻只需要采集通道2 。。。但是adc只有一个,怎么实现?难不成每次采集都把adc单独重新配置一遍吗?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不要求采样率吗?如果不需要就可以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求采样率吗?如果不需要就可以这么干

有一个通道需要采样率,其他的通道采样是需要时才会去采集的

网友B:
如果采样率不高的话这样处理没问题,太高的话中断占用时间太长,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采样率不高的话这样处理没问题,太高的话中断占用时间太长,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了 ...

需要控制采样率的通道要求1ms采样一次,其他通道时间控制没有要求,

网友C:
adc不是有多个通道吗,可以选择通道扫描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不是有多个通道吗,可以选择通道扫描模式啊

这样的话一次采集不是把设置的通道都采集到了吗?

网友D:
基本配置一样的话就不用反复配置了。

跟通道有关、采用率有关的封装在一个函数里,用哪个调用哪个就行。

网友E:
stm32的adc1不是有很多个通道的吗,你采用循环扫描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2016-06-16):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参考网上的杰作,在采样的时候再进行通道配置就可以实现目标了

网友F(2017-03-21):
楼主,能提供下STM32F0的adc采样代码吗?在搞这方面,搞的头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