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关串口程序在KEIL环境和在eclipse环境下的问题,有谁能给解答一下~~

楼主(2016-01-28):
STM32的串口程序,在KEIL环境下配置是这样的
oid USART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WIRELESS_USART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WIRELESS_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WIRELESS_USART,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我运行了,是可以的。但是同样的代码在eclipse环境下却不可以,而必须加上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程序是这样的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WIRELESS_USART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WIRELESS_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WIRELESS_USART,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lock=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POL=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PHA=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LastBit=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没有试过你这个,我再我的eclipse里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试过你这个,我再我的eclipse里面试试

嗯嗯,是和异步通信、同步通信有关系吗?

网友B:
感觉和编译器有关系,一个是gcc一个是md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和编译器有关系,一个是gcc一个是mdk

嗯,确实有关系,但是为什么呐?我查了CLK应该是和串口同步通信有关系,但是在KEIL上为什么可以缺省呢?是有默认的模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有关系,但是为什么呐?我查了CLK应该是和串口同步通信有关系,但是在KEIL上为什么可以缺省呢? ...

有可能keil mdk默认状态下已经给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