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2MZ2048EFH144芯片ADC+DMA模式传输数据问题

楼主(2016-01-28):
小弟最近在调试ADC+DMA工作模式,ADC使用单通道中断模式,AD通道使用AN3,DMA使用通道0。在使用中发现DMA在接收到指定长度数据后可以触发中断,但是设置的目的数组内没有数据存入,下面是相关配置代码,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主函数
int main ( void )
{
    /* Initialize all MPLAB Harmony modules, including application(s). */
    SYS_Initialize ( NULL );
    /**************配置DMA传输ADC**************/
    SYS_DMA_Channel0Setup(SYS_DMA_CHANNEL_OP_MODE_AUTO);
    SYS_DMA_Channel0TransferAdd();
    PLIB_DMA_ChannelXINTSourceFlagClear(DMA_ID_0, DMA_CHANNEL_0, DMA_INT_DESTINATION_DONE);
    PLIB_DMA_ChannelXINTSourceEnable(DMA_ID_0, DMA_CHANNEL_0, DMA_INT_DESTINATION_DONE);
    SYS_DMA_Channel0Enable();

    /**************配置ADC**************/
    DRV_ADC0_Open();                      //打开ADC
    DRV_TMR0_Start();                       //开始定时器触发

    while ( true )
    {
        /* Maintain state machines of all polled MPLAB Harmony modules. */
        SYS_Tasks ( );

    }

    /* Execution should not come here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

    return ( EXIT_FAILURE );
}
//DMA配置部分
void SYS_DMA_Channel0TransferAdd(void)
{

   /* Set the source and destinaton addresses (addresses are converted from virtual to physical) */
   PLIB_DMA_ChannelXSourceStartAddressSet(DMA_ID_0, DMA_CHANNEL_0, (uint32_t)&ADCDATA3);                     //&ADCDATA3     0xBF84B20C
   PLIB_DMA_ChannelXDestinationStartAddressSet(DMA_ID_0, DMA_CHANNEL_0, (uint32_t)&adc_str[0]);

   /* Set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sizes */
   PLIB_DMA_ChannelXSourceSizeSet(DMA_ID_0, DMA_CHANNEL_0, 2);
   PLIB_DMA_ChannelXDestinationSizeSet(DMA_ID_0, DMA_CHANNEL_0, 10*2);

   /* Set the number of bytes per transfer */
   PLIB_DMA_ChannelXCellSizeSet(DMA_ID_0, DMA_CHANNEL_0, 2);
}
//中断部分如下
void __ISR(_DMA0_VECTOR, ipl1AUTO) _IntHandlerSysDmaCh0(void)
{

    /*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 */
    PLIB_INT_SourceFlagClear(INT_ID_0, INT_SOURCE_DMA_0);

    /* TODO: Add code as needed */
/*
    if (PLIB_DMA_ChannelXINTSourceFlagGet(DMA_ID_0, DMA_CHANNEL_0, DMA_INT_DESTINATION_HALF_FULL))
    {
        PLIB_DMA_ChannelXINTSourceFlagClear(DMA_ID_0, DMA_CHANNEL_0, DMA_INT_DESTINATION_HALF_FULL);

        info1 = adc_str[2];
    }
*/
    if (PLIB_DMA_ChannelXINTSourceFlagGet(DMA_ID_0, DMA_CHANNEL_0, DMA_INT_DESTINATION_DONE))
    {
        PLIB_DMA_ChannelXINTSourceFlagClear(DMA_ID_0, DMA_CHANNEL_0, DMA_INT_DESTINATION_DONE);
       BSP_LEDToggle(BSP_LED_2);;//测试是否进入中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