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盘热插拔

楼主(2016-01-28):
stm32f429 U盘读写例程,无法支持U盘热插拔?

楼主:
用官方给的例程,带FREERTOS系统的例程。。。U盘第一次插进去可以识别并读写,但是拔出来之后,再插进去无法识别U盘

楼主:
需要复位程序才可以识别U盘。。。请问如何修改,才能使它支持热插拔?。。。

网友A:
用JLINK调试呢

楼主:
用JLINK调试,U盘拔出来都可以进入中断,然后通知系统U盘未连接,重新插入U盘,系统也能识别到。。。也就是说,用JLINK调试支持U盘的热插拔。。。甚是奇怪呀。。

网友B:
貌似比较深奥哦,目前还没有研究这么深啦

楼主:
好吧,明天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复位程序才可以识别U盘。。。请问如何修改,才能使它支持热插拔?。。。 ...

没有循环监测U盘吧

网友D:
用JLINK调试支持U盘的热插拔

网友E:
好奇怪的情况!

网友F:
例程里不是有个usr的函数数组吗?找到它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官方给的例程,带FREERTOS系统的例程。。。U盘第一次插进去可以识别并读写,但是拔出来之后,再插进去无 ...

单步调试一下看看,看看程序跑到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