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接口RJ45的地与系统地只通过电容连接,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6-01-28):
产品的单板上LAN接口的分割地与系统地通过一个耦合电容连接,而在机构上,忘了将LAN分割地和壳地连起来,使得LAN接口中的直流信号floating了,这样会影响LAN的正常工作吗?

网友A:
一般不会。

楼主:
我查阅了些资料,可还是有些疑惑,请您再解答一下,或者说说您的猜想
首先我这边的产品外壳是外表面塑料,内表面铝皮作为壳地。RJ45为分割地,通过transformer与LAN IC连接的结构。疑问主要有下面几个:
1在比较普遍的消费电子产品设计中,对于RJ45接口地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接法或者比较推荐的?
2.对于一个整机台来说,如果里面的单板上LAN接口地与单板系统地通过电容交流共地,那么两者是否应该或者推荐在壳地上实现共地,毕竟可以实现地的统一嘛?目前我这边只有交流共地的产品,其EMI也是通过的
3、如果产品只是一个单板,没有壳地,那LAN接口地的连接是否和有壳地的情况不同呢,或者说采用电阻连接两个地是比较推荐的方法?
4、对于LAN接口地的连接,从EMI方面看,电阻或者电容应该都是OK的,因为只有交流信号才会产生电磁场,这两种情况都能提供交流通路。但从其他方面看,电阻共地和电容共地会有哪些差异呢,静电、雷击?
在模拟地和数字地连接的资料中提到电容共地,会导致压差和静电积累,摸机壳麻手的情况;但对于LAN接口电路,一般的网线是没有的地线的,所以不必考虑压差;摸机壳麻手应该是漏电导致,对于LAN接口应该也不会出现。那么交流共地,LAN接口会静电积累吗,就算积累了又怎样,静电释放应该也可以看做交流信号,再说了后面还有transformer隔离LAN IC?
如果遭遇雷击,假设雷击从LAN口流入,共地电容的耐压值最大也就十几V,应该会烧掉,从而将LAN地与单板系统地完全隔离;那么电阻共地的情况,考虑的电阻的功率,雷击产生的热量,应该也会将电阻烧毁,这样看,对于雷击,电阻和电容好像都能起到保护作用,但如果采用PCB 铜皮代替电阻共地,是不是会有风险呢?
再就是雷击情况下,对于LAN接口,与壳地的连接是不是必要的?或者说不是必要的,但推荐连接壳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阅了些资料,可还是有些疑惑,请您再解答一下,或者说说您的猜想
首先我这边的产品外壳是外表面塑料 ...

最常见的就是直接接地,比如PC都是这么处理的。工业用会复杂点,确实有通过电容接地的,这是为了避免直接接触系统地的可能,基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关键是弄清楚系统地的性质。防雷击和静电问题与此无关,也不能用电阻来防,毫无意义。对付雷击,有专门的解决办法,不是靠个RJ45的屏蔽壳就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常见的就是直接接地,比如PC都是这么处理的。工业用会复杂点,确实有通过电容接地的,这是为了避免直接 ...

你说的对,对于防雷击,transformer端肯定还会有bob smith电路,对于静电,要求比较高的话,也会添加防ESD IC。主要是我这边的产品有的采用了直接接地,有的采用了电容接地,这两者在EMC方面都通过了,都能正常运作。但是想到电容接地时造成的直流floating,我就比较纠结,但又不清楚是否存在潜在隐患。
您有说道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可否说的再详细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对于防雷击,transformer端肯定还会有bob smith电路,对于静电,要求比较高的话,也会添加防ES ...

比如采用由电网直接供电的非隔离开关电源供电时,系统地可能带有高压。

网友B(2016-03-24):
引用 楼主:
我查阅了些资料,可还是有些疑惑,请您再解答一下,或者说说您的猜想
首先我这边的产品外壳是外表面塑料 ...

同样有这些问题。

网友C:
那就隔离

网友C:
中国特色

网友A:
跟“中国特色”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