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怎么没有一条相反的指令

楼主(2016-01-28):
STM8有一条BCCM指令,将CC标志写到内存中某个直接的指定位;怎么没有一条相反的指令

网友A:
怎么相反

楼主:
将内存中某个指定位加载到CC标志

网友B:
居然用汇编操作。。。太牛掰了吧

楼主:
在尝试软件模拟USB,时序严格,必须用汇编

网友C:
在RM016中有这样一句:在位测试操作中,被测试的位被复制到C位,请参考BTJF,BTJT指令,
在PM0044中, 你自己看一下BTJF BTJT这两个指令,那里一大堆E文,不太明白.

网友D:
汇编怎么位定义?
f_2ms  equ  flag0,#0?报错

网友E:
btjt 或btjf  地址,#位,*+5

效果完全一样,只是长度多1字节,执行多一个CK

网友F:
什么产品啊?能做多大的量啊值得如此折腾

网友G:
现在用汇编的少了啊,我现在正复习汇编

楼主:
呵呵,保密,先结贴了哈

网友H:
楼主可以用rrf,rlf指令代替
只是这样做你的操作会延后几个bit

网友I:
时序严格,必须用汇编

网友J:
不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是清这个标志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