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UC472的UART

楼主(2016-01-28):
为什么NUC472的uart只有uart0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打印输出呢,其他的uart1-5都不可以呢?

网友A:
因为那个是串口配置的是使用的0,你也可以配置为其他的啊。不过默认的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那个是串口配置的是使用的0,你也可以配置为其他的啊。不过默认的是0 ...

我配置为其他的了,但是不可以用,uart2和uart0除了引脚配置不同,还有别的不同吗?配置程序如下,麻烦帮我看看,谢谢!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PWRCTL |= CLK_PWRCTL_HXTEN_Msk; // XTAL12M (HXT) Enabled

    /* Waiting for 12MHz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XT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XT,CLK_CLKDIV0_HCLK(1));

          /* Set PLL to power down mode and PLL_STB bit in CLKSTATUS register will be cleared by hardware.*/
    CLK->PLLCTL |= CLK_PLLCTL_PD_Msk;

    /* Set PLL frequency */
    CLK->PLLCTL = CLK_PLLCTL_84MHz_HXT;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IP clock */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2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2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G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
   SYS->GPA_MFPH = SYS_GPA_MFPH_PA13MFP_UART0_RXD | SYS_GPA_MFPH_PA14MFP_UART0_TXD ;

                 /* Set GPC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2 RXD and TXD */
    SYS->GPC_MFPH = SYS_GPC_MFPH_PC10MFP_UART2_RXD | SYS_GPC_MFPH_PC11MFP_UART2_TXD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 TXD, RTS and CTS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4MFP_UART3_RXD | SYS_GPD_MFPL_PD5MFP_UART3_T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 (void)
{
        int i;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SYS_Ini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2, 115200);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printf("\n\nCPU @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 \n");
    printf("|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n");
    printf("+-------------------------------------+ \n");

}

网友B:
printf();本来就是用的UART0,定义在retarget.c里面可以找到“#define DEBUG_PORT   UART0”,把这里改掉才会从其它串口端口输出,而且一般printf()只是打印调试信息而已啊

网友A:
楼主看楼上的说明,按照这个修改宏就行了,不是该那个其他的,Printf是专门内部定义的。不需要你外部在去一步一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intf();本来就是用的UART0,定义在retarget.c里面可以找到“#define DEBUG_PORT   UART0”,把这里改掉才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楼上的说明,按照这个修改宏就行了,不是该那个其他的,Printf是专门内部定义的。不需要你外部在去一 ...

谢谢

网友C:
地板层 正解

网友D:
配置的原因,看看你是不是吧uart0配置给了printf

网友E:
那是因为系统默认设置是把uart0分配给了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