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之间,是否可以通过串口传文件呢

楼主(2016-01-28):
单片机之间,是否可以通过串口传文件呢,这样的话,就可以用来升级

楼主:
现在好多单片机都直接就使用串口升级啦。

网友A:
答案是肯定的,关键是你怎么编码和解码啊。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编码和解码就是个问题

网友C:
肯定是可以的,不过需要你的下载单片机模拟PC,是个大工程呀

网友D:
我觉得ARM11这个大系统才可以做到,上操作系统

网友E:
可以的,做个协议就可以了。如果是MCU的话,应该使用自定义协议;如果有系统或有大RAM的话,踩着别人的肩膀会更好。

网友F(2016-03-19):
传文件吗?

应该最好有FATFS32的文件系统吧!

但是串口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方案啊!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编码和解码就是个问题

直接用windows的超级终端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做个协议就可以了。如果是MCU的话,应该使用自定义协议;如果有系统或有大RAM的话,踩着别人的肩膀 ...

是的,空间大的话,直接上文件系统就好了,又方便。

网友G(2017-05-20):
可以采用ymoudle 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