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用AD怎么画出外形不规则的电路板边框?例如小四轴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1-29):
一种是通过AutoCAD导入,一种就是直接用AD来画,就是比较慢而已。

网友B:
这个都是CAD,DXF文件导入的

网友C:
直接导入,甚至乐意用脚本工具导入图片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通过AutoCAD导入,一种就是直接用AD来画,就是比较慢而已。

在AD里具体怎么操作呀?用到AD里面哪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是CAD,DXF文件导入的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导入,甚至乐意用脚本工具导入图片也可以

什么脚本工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AD里具体怎么操作呀?用到AD里面哪个工具?

就是里面所有的画图工具啊。先画到Topoverlay层,画好后再 改成机械层。不是keepout层。

网友A:
但还是用导入DXF,或者DWG文件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里面所有的画图工具啊。先画到Topoverlay层,画好后再 改成机械层。不是keepout层。 ...

嗯,谢谢!
不过送去工厂打板,工厂不是按照keepout层制作外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还是用导入DXF,或者DWG文件方便

嗯嗯:)

网友B:
现在好多制版厂也都用keepout层作为外形加工,不过规范来说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机械加工层来加工外形,keepout层有禁止布线的作用,很多时候keepout和Mechanical是重叠的。但是本质上这两层还是有很大区别,比如说PCB板上要加工一个自供钉的固定孔,Mechanical层孔径2.5mm,那么keepout层孔径最好做到大于2.5mm,可以是3mm。还有板上天线的投影区,可以做成keepout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不过送去工厂打板,工厂不是按照keepout层制作外形的吗? ...

不是的。你就不生成keepout层的gerber文件。他怎么用啊。

网友A:
多多动手啊

网友D:
结构比较复杂难画的都是用CAD画出来,然后导入的~

网友E:
还是用导入

网友F:
现在好多工厂用keep-out层来做PCB外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制版厂也都用keepout层作为外形加工,不过规范来说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机械加工层来加工外形,keepout ...

涨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