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模块特性

楼主(2016-01-28):
PSoC内的定时器模块是8/16位的,可配置成定时器、计数器或者脉冲宽度调制器(Pulse Width Modulator,PWM),这些模块在嵌入式系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网友A:
PSoC器件提供最多4个例化模块。如果要求额外的模块,可以使用PSoC Creator软件通过UDB进行配置。定时器模块有不同的时钟源,它通过DSI连接到通用输入/输出(GPIO)。

楼主:
PSoC5使用了ARM的Cortex-M3 核。它是一个低功耗的32位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

楼主:
它是一个高效的哈佛三级流水线核,一个固定的4GB存储器映射。支持16/32位的Thumb-2指令集

网友B:
Cortex-M3的特性也包括使用硬件除法指令和低延迟中断服务程序ISR入口和退出特性

网友C:
定时器模块的主要特性包括:
8/16位定时器/计数器/PWM,它们作为向下计数器。
支持下面模式:
定时器
门控定时器
脉冲宽度调制器PWM
一次性
支持中断
终止计数-达到计数寄存器的最终值
比较真-定时器值匹配比较寄存器
捕获-在捕获信号的边沿检测,捕获的定时器值

网友D:
当确认使能信号时,开始计数
支持自由运行定时器
在开始、复位和终止计数时,重新加载周期
可选的时钟源
支持“杀死”(Kill)和“死区”(dead band)特性

网友E:
定时器模块结构

网友E:
计数器模块在输入时钟的上升沿计数。它从周期值向下计数到0。当它达到计数值0(TC)时,周期值重新加载到计数寄存器,定时器继续计数。

网友F:
定时器是一个处理器的灵魂

网友F:
如果将定时器配置为一次性(One Shot)时,当到达TC时,定时器停止

网友G(2016-02-29):
想问下各位大神,用系统滴答计时来实现:接收定时开/关LED的数据,让LED灯实现定时开/关怎么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