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S485组网的问题

楼主(2016-01-28):
RS485进行组网,当每个单台设备进行测试时,用Modbus进行数据的读,没有问题,但当三个以上的设备进行组网读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数据就会出现错误包,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总线的线路长不

网友B:
总线如果长的话,可以加匹配电阻试下

网友A:
波特率为多少

网友C:
把波特率降低,降到2400或4800再试试

网友D:
估计是你的硬件问题,用示波器看下,是不是波形畸变的很严重

网友E:
还有可能是你的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