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输入三态,可以吗?

楼主(2016-01-28):
(无正文)

网友A:
能不能用,要看后面接的引脚阻抗。楼主图中晶体管均截止时,因现实中的晶体管不是理想器件,仍然存在一个较高的对电源和地的阻抗,如果后级IO的输入阻抗更高,那么逻辑状态就可能不稳定。而且,如果该电路的面积较大或元件的引脚较长,高阻态时很可能因感应空间电磁干扰而产生错误的逻辑状态,所以能不能用要经过严格测试才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要看后面接的引脚阻抗。楼主图中晶体管均截止时,因现实中的晶体管不是理想器件,仍然存在一个较 ...

刚才量了后级IO的输入阻抗,我的电表只能量到2M,没量出来,。

网友B:
1的参考点对应哪里?

网友C:
不怎么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量了后级IO的输入阻抗,我的电表只能量到2M,没量出来,。

用万用表去量有源器件得出的“电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要查器件手册或做实验确定。

楼主:
要不就用模拟开关代替三极管?但不知道选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的参考点对应哪里?

多谢提醒。把1改成 PNP 管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去量有源器件得出的“电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要查器件手册或做实验确定。 ...

干脆弄个74系列的三态输出门,如何?就是12V电压太讨厌了。74系列好像就不能耐这么高的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脆弄个74系列的三态输出门,如何?就是12V电压太讨厌了。74系列好像就不能耐这么高的压。 ...

既然知道74系列不支持12V工作电压,那还用再说么?4000系列倒是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把1改成 PNP 管子呢?

这样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