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三态输入用什么开关好?

楼主(2016-01-28):
(无正文)

网友A:
用那种具有4只引脚的三档滑动开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种具有4只引脚的三档滑动开关即可。

有专门的“三态拨码开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专门的“三态拨码开关”的。

那是三引脚三档的,结构类似,原理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