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官方usb iap例子(fatfs+usb host),最大只能读取48K的数据,求救!

楼主(2016-01-29):
目前在调试一个stm32f405vg芯片,usb通过u盘进行IAP。使用的是官方例子改的,功能都正常,就是调试完成以后,发现超过48K的就会有问题,每次计数读取数据,都是只读到0xC000个数据,然后usb就不停的进入USB_OTG_USBH_handle_hc_n_In_ISR这个函数中的这一段:
else if (hcint.b.nak)
  {
    if(hcchar.b.eptype == EP_TYPE_INTR)
    {
      UNMASK_HOST_INT_CHH (num);
      USB_OTG_HC_Halt(pdev, num);
      CLEAR_HC_INT(hcreg , nak);
    }
     else if  ((hcchar.b.eptype == EP_TYPE_CTRL)||
             (hcchar.b.eptype == EP_TYPE_BULK))
    {
      /* re-activate the channel  */
      hcchar.b.chen = 1;
      hcchar.b.chdis = 0;
      USB_OTG_WRITE_REG32(&pdev->regs.HC_REGS[num]->HCCHAR, hcchar.d32);
    }
    pdev->host.HC_Status[num] = HC_NAK;
  }

请教香主,遇到过这个问题么?因为不太懂USB,不知道如何调试。

网友A:
估计是容量设置的那个地方超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容量设置的那个地方超出了

请问是哪个地方呢?

网友B:
是容量设置的那个地方超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