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未过求指导

楼主(2016-01-29):
昨天测试EFT时,测试2KV、100KHZ通过,测试2KV、5KHZ时不通过,当打PE时一到-2KV时就出问题,串口全部挂掉。想问一下,怎么对地端做处理比较好

楼主:
么的人啊都

网友A:
估计是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B:
串口信号线需要加串阻,一般50~100ohm。

网友C(2016-03-29):
波特率是否与测试EFT频率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