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4反白显示

楼主(2016-01-29):
(无正文)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了,反白显示,背景颜色与字体颜色换下就好了

网友B:
把字模取反

网友C:
这要看,你的液晶屏是带字库还是不带字库的,两种屏的方法不太一样,不带字库的当然把字模取反就OK了,如果是带字库的,就要用相应的命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你的液晶屏是带字库还是不带字库的,两种屏的方法不太一样,不带字库的当然把字模取反就OK了,如果 ...

嗯,我的是不带字库的,把字模取反已经可以了,但是感觉有点麻烦呢

网友D:
如果单片机ram够用,挂ucgui吧,有软件可以做个字库,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单片机ram够用,挂ucgui吧,有软件可以做个字库,很方便

好吧,试试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我的是不带字库的,把字模取反已经可以了,但是感觉有点麻烦呢

取反为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吧

网友E:
取模的时候设置阴码阳码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反为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吧

好吧,谢谢咯:$

网友D:
用上ucgui,只要驱动对了,反白就很容易了,然后显示汉字可以直接输入汉字(用软件做一个字库),自由组合,很方便的。

网友F:
我的写函数都带一个color参数,color=0,则正显示,color=0xff,则反显。实际就是数据与color异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上ucgui,只要驱动对了,反白就很容易了,然后显示汉字可以直接输入汉字(用软件做一个字库),自由组合 ...

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能移植UCGUI?

楼主:
另外我定义了一个结构体,用来显示汉字,但是,这个结构体数组只能显示前面几个汉字,在数组后边的无法显示,
该怎么设置结构体数组的大小呢?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6
{
       signed char Index[2];
       char Msk[32];
}tFont1616;
tFont1616 code GB_16[] =
{
"菜",
0x00,0x04,0x04,0x44,0xC4,0x4F,0x44,0x44,
0xC4,0x24,0x24,0x2F,0xB4,0x24,0x04,0x04,
0x00,0x40,0x44,0x24,0x24,0x15,0x0C,0x04,
0xFE,0x04,0x0C,0x15,0x24,0x24,0x44,0x40,

"单",
0x00,0x00,0x00,0xF8,0x49,0x4A,0x4C,0x48,
0xF8,0x48,0x4C,0x4A,0x49,0xF8,0x00,0x00,
0x00,0x10,0x10,0x13,0x12,0x12,0x12,0x12,
0xFF,0x12,0x12,0x12,0x12,0x13,0x10,0x10,

"1:",
0x00,0x00,0x20,0x20,0xF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
0x00,0x00,0x40,0x40,0x7F,0x40,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61,0x61,0x00,0x00,

"2:",
0x00,0xE0,0x10,0x10,0x10,0x10,0xE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
0x00,0x60,0x50,0x48,0x44,0x43,0x60,0x00,
0x00,0x00,0x00,0x00,0x61,0x61,0x00,0x00,

"远",
0x00,0x40,0x40,0x42,0xCC,0x00,0x20,0x22,
0xE2,0x22,0x22,0xE2,0x22,0x22,0x20,0x00,
0x00,0x00,0x80,0x40,0x3F,0x40,0xA0,0x98,
0x87,0x80,0x80,0x9F,0xA0,0xA0,0xBC,0x80,

"程",
0x00,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00,
0x3E,0x22,0x22,0x22,0x22,0x22,0x3E,0x00,
0x00,0x08,0x06,0x01,0xFF,0x01,0x06,0x40,
0x49,0x49,0x49,0x7F,0x49,0x49,0x49,0x41,

"控",
0x00,0x10,0x10,0x10,0xFF,0x90,0x20,0x98,
0x48,0x28,0x09,0x0E,0x28,0x48,0xA8,0x18,
0x00,0x02,0x42,0x81,0x7F,0x00,0x40,0x40,
0x42,0x42,0x42,0x7E,0x42,0x42,0x42,0x40,

"制",
0x00,0x40,0x50,0x4E,0x48,0x48,0xFF,0x48,
0x48,0x48,0x40,0xF8,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3E,0x02,0x02,0xFF,0x12,
0x22,0x1E,0x00,0x0F,0x40,0x80,0x7F,0x00,

"数",
0x00,0x90,0x52,0x34,0x10,0xFF,0x10,0x34,
0x52,0x80,0x70,0x8F,0x08,0x08,0xF8,0x08,
0x00,0x82,0x9A,0x56,0x63,0x22,0x52,0x8E,
0x00,0x80,0x40,0x33,0x0C,0x33,0x40,0x80,
}

网友G:
度娘会告诉你答案 有些现成的函数接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能移植UCGUI?

这个片子估计ram紧张,当然如果关闭缓冲、抗锯齿、窗口等功能,还是可能的。用上ucgui就不用自己建显示用的结构体或者数组了,用一个字库生产软件(不到一分钟生产c文件),将所用到的汉字、字符生成一个字库,可以自由显示,在显示函数里直接输入带双引号的字符串即可,比如 GUI_DispStringAt("软件版本:", 0, 100);
如果你的屏支持显示数据读出,反白显示切换成异或模式,对显示区域进行填充即可;如果不支持数据读出,最好用缓冲,这样在缓冲区处理过之后,自动写入数据。
之前有坛友也是用的自建字库,我给他说了用ucgui方便,他不知道咋用,还觉得我贬他。
函数都是现成的,直接调用,你要做的就是写驱动函数,配置好参数,修改驱动,网上有移植例程,但是那个320X240彩屏的不是很合适,好多12864的有现成驱动,不用写。19264的,如果驱动芯片是ks0108或者兼容芯片,那可以扩展驱动器数量,但是驱动有个地方错误,我是好不容易找出改过来了。总之用过ucgui不想再自己直接驱动了,用过ucos,不想再裸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片子估计ram紧张,当然如果关闭缓冲、抗锯齿、窗口等功能,还是可能的。用上ucgui就不用自己建显示用 ...

得慢慢试试看,不能老是想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