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电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1-29):
1、假如一个1000W的发电机,当带动它的动力只能提供500W时,发电机处于什么状态?
2、当发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可输出1000W功率时,而此时是空载,发电机会怎么样?

网友A:
1  应该说负载1000W当带动它的动力只能提供500W时,发电机处于什么状态? 带不动转速变慢,保护起作用。
2 还应该说功率是由负载决定的,这时发电机效率低,接近空转状态。

网友B:
总要说明是什么类型的发电机吧?
交流还是直流发电机?是否并网?

网友C:
实在不好说,发电机种类很多,不同种类的情况不同。

楼主(2016-05-23):
发电机不并网,是交流发电机,直流发电机又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