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smc数据地址复用模式连接外部器件问题

楼主(2016-01-29):
外部器件采用数据地址复用模式,因此采用f407的fsmc复用模式进行连接,fsmc和外围器件的时序如图所示,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是外部器件需要地址锁存信号,而且是下降沿,而fsmc的nadv信号是上升沿,不一致,计划加一个反向器件,不知是否可以解决该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除了上述问题,总体的时序fsmc与外部器件基本一致,不知能够实现正常的读写,请各位指点,谢谢
外部器件信号说明:as 地址锁存,下降沿有效,对应fsmc的nadv;ds 读信号,对应fsmc的NOE;rw 写信号,对应fsmc的 NWE;cs 片选,对应fsmc的nex

fsmc写时序

fsmc写时序

外部器件写时序

外部器件写时序

外部器件读时序

外部器件读时序

fsmc读时序

fsmc读时序

网友A:
可以考虑不用地址复用模式这样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B:
用地址复用的话会不会造成系统不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不用地址复用模式这样电路简单可靠。

选用复用模式是由外部器件控制时序逻辑决定的,因为外部要求这样的时序,因此才寻求fsmc完成相关设置以满足和外部器件的接口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地址复用的话会不会造成系统不稳定呢?

复用与否与稳定没有关系吧,双方时序逻辑满足接口要求就可以

网友A:
如果时钟不太高加反相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不用地址复用模式这样电路简单可靠。

请问不用复用模式可否实现

网友C:
这个时序有些奇特啊,重点关注AS是什么信号,最好把该信号的描述贴上来。
按照你的时序最好用复用模式,不复用的话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A:
还是要把楼主的外部器件吃透才好决定用哪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