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一个3.7锂电池6000mA充电IC。

楼主(2016-01-29):
要求如下:
1:电源指示
2:充满指示
3:USB和5V交流适配公用同一个USB接口
4:充电时有一路电源输出给系统供电,一路电池充电,能自动切换
5:请问3.7V锂电池,一般取什么电压范围为有效使用。即判断是否要充电。 一般是不是电阻分压,ADC采集?

谢谢各位赐教~!

楼主:
论坛大虾都放假了?

网友A:
电池电压范围一般是2.8-4.2V 充电一般用4.2V充
看你电池材料了

网友B:
TP4055,只管给电池充电,全自动,带充电指示灯;
其它功能,另外用电路搭。

网友B:
系统供电直接从电池接,也行的,外面有供电就自然慢慢会充满电,手机就是这样的方式

网友C:
6000mAh锂电拿USB充不是要充老半天,这类充电IC大把,你要看充电电流选多大。

网友D:
4.2V锂电池很多,找找移动电源的充电IC,如:TI  MPS,国产的也有,GMT 远翔的都有,什么TP4056啊啥的

网友E:
usb口的极限电流也就3A,还会严重发热,和6A差远了

网友F:
LZ不会是使用USB Type-C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0mAh锂电拿USB充不是要充老半天,这类充电IC大把,你要看充电电流选多大。 ...

USB 只是通信的时候顺带充一下,可以用5V适配器充的

楼主:
没有好的充电IC?

网友G:
bq2000t 我刚做了一个

网友H:
常用IC   + 2级管  +  DC-DC

网友I:
我们公司的isl9230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公司的isl9230这个可以有

请问有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bq2000t 我刚做了一个

你用的什么方案能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CN3781可以自动调整充电电流.

有现成方案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方案吗?

有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LZ不会是使用USB Type-C充电吧。

USB Type-C也是最大5A,   100W是因为支持20V   20V*5A= 100W
除非12V等加开关降压电路,要不是达不到6A.

网友I(2016-03-02):
可以参考我司的GPRS方案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