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中元器件如何与它的datasheet联系起来

楼主(2016-01-29):
听别人说在元器件的属性里添加,Name:HelpURL Value:datasheet的地址。这样设计以后选中元器件按F1就能打开其对应的datasheet了 ...
但是,这个在哪儿设置,找不到,请大神赐教!

网友A:
这个不常用,可以不用
使用方法如下:

记得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常用,可以不用
使用方法如下:

那该元器件所对应的datasheet如何添加进来呢

网友B:
我的方法和这个差不多,就是在参数框里面添加你所需要的各种参数和文档,让后将文档固定保存到一个文件夹下面,每个文档有不同的编号,在原理图里面直接点击右键就可以显示datasheet,当然你可以放置好几个文档,对于MCU而言还包括R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元器件所对应的datasheet如何添加进来呢

DATASHEET是你自己从网上下载下来的文件,放在你电脑的目录文件夹下面,实际上value这里链接的就是你的目录文件夹下的DATASHEET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和这个差不多,就是在参数框里面添加你所需要的各种参数和文档,让后将文档固定保存到一个文件夹下 ...

嗯嗯 ,你说的有点抽象,可以直观一点吗

网友B:
一百度就出来了。别人给你说的话非常麻烦的。要截好多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百度就出来了。别人给你说的话非常麻烦的。要截好多图呢

百度上我看了,没有,我想请问下,那个datasheet是如何添加进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上我看了,没有,我想请问下,那个datasheet是如何添加进去的。

我教你一个最笨的办法,就是拿现成的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教你一个最笨的办法,就是拿现成的改啊。

谢谢了,我搞懂了

网友C(2017-11-26):
引用 楼主:
那该元器件所对应的datasheet如何添加进来呢

在name那写helpurl,后面的value填datasheet文件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