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用1.8V供电

楼主(2016-01-29):
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是msp430fg4619用1.8V或者2V(以前用3V供电发现单片机在睡眠模式消耗电流太大-我们要求单片机功耗小于0.5MA/3V以下)供电,但是小弟第一次做1.8V供电,有几个细节想请问一下老师们!

1:我用的段式液晶屏供电电压2.8V,是不是用单片机内部自带的LCD控制器的电荷泵可以产生液晶屏需要的2.8V电压?

2:既然我用1.8V供电,那JTAG接口接法有说明要求吗?资料上写烧写程序是2.8V,

3:单片机管脚的AVCC和DVCC都接成1.8V,会影响我其他功能吗?如数据保存,CPU唤醒后的AD值读取。

   谢谢了。

网友A:
那么低的电压,如果有flash的操作,会遇到麻烦。

建议选用msp430Lxx系列或者msp430frxx系列

网友A:
flash的擦除电压要求不低于2.2v

网友A:
jtag烧写的时候,如果你的板子功耗不大的话可以用仿真器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