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USB CAN报文接收卡死问题

楼主(2016-01-29):
下位机是飞思卡尔的K22,用的CDC类虚拟串口,上位机用VC6做的一个CAN报文虚拟串口的收发和滤波软件,在自收发模式下,单次发送一点问题没有,且速度可以50ms自收发,但是发送不同的帧,比如发送标准帧给MCU,然后上位进行滤波,只接受扩展帧,自收发,发送下去,前几条还可以收到,在发送几条程序就会卡死~
这个问题会处在哪里?有做过类似的吗?帮忙分析一下?
问题2:下位机通过串口向PC发报文,自动发送,上位机接收,但是总是接收到第9条的时候就终止了?

网友A:
串口什么的监控看一下

网友B:
是上位机卡死吗

楼主:
对的  是上位机卡死  未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  是上位机卡死  未响应

这个一般都是上位机程序问题,我遇到过datagridview数据量大卡死,最后是用invoke方法弄得。用的是C#,
你到C++或C#论坛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上位机程序问题,我遇到过datagridview数据量大卡死,最后是用invoke方法弄得。用的是C#,
...

我用VC6做的上位,有的模式运行很顺畅,有的便不行,很困惑,数据量很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VC6做的上位,有的模式运行很顺畅,有的便不行,很困惑,数据量很小的 ...

数据量很小都能卡死  实在理解不了
先让上位机能读到数据再看  读到了再讨论卡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量很小都能卡死  实在理解不了
先让上位机能读到数据再看  读到了再讨论卡不卡 ...

可以读到数据,就是收发个CAN报文,单条发送  时间间隔可以在30-50ms内,如果一次发送多条则会卡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控件显示报文的listview还是datagridview
百度一下invoke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控件显示报文的listview还是datagridview
百度一下invoke方法

是这个吗?我把程序贴一下,你那有VC的环境吗?帮忙看下

在多线程编程中,我们经常要在工作线程中去更新界面显示,而在多线程中直接调用界面控件的方法是错误的做法,Invoke 和 BeginInvoke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出现的,使你在多线程中安全的更新界面显示。

正确的做法是将工作线程中涉及更新界面的代码封装为一个方法,通过 Invoke 或者 BeginInvoke 去调用,两者的区别就是一个导致工作线程等待,而另外一个则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控件显示报文的listview还是datagridview
百度一下invoke方法

用的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