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救:15V10A的DCDC隔离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

楼主(2016-01-29):
最近在做一个输入DC15V,输出DC15V,10A的隔离开关电源,电路选用推挽结构。变压器选用的UY16-5860,圈数是初次级都是6圈,使用的6股0.59漆包线并饶。由于某种原因,我的控制回路使用的0.5占空比的开环控制。
异常现象:带负载能力不行。带额定负载时,输入15V,输出5V左右;负载时15欧时,输出电压为14.8V左右。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波形补充图

变压器漏极波形和变压器次级波形,次级使用的全波整流

变压器漏极波形和变压器次级波形,次级使用的全波整流

变压器次级的两个输出波形

变压器次级的两个输出波形

楼主:
这是主电路图,为了把输出电压出来,把所有的吸收都已经去掉。控制芯片使用的SG3525,频率25K,使用的驱动变压器驱动MOS管IRF540,系统是开环控制。

主电路,开关管和整流二极管的吸收已经去掉

楼主:
哪位大牛能帮忙分析下,十分感谢

网友A(2016-03-05):
少了电压/电流的调整回路,所以前面的PWM控制电路无法知道输出电压情况,也就无法确定PWM输出宽度来调节功率。

楼主(2016-05-10):
“无法知道输出电压情况” ?  现在开环状态,直接给定一个固定的占空比,PWM的输出宽度是固定的。不需要调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