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着火后怎么灭火 ?

楼主(2016-01-29):
请教:
锂电池着火后怎么灭火 ?

谢谢!

网友A:
用沙子埋了

网友B:
《凤岗镇一电池厂大火5女工殒命》追踪:
  唐波凤岗电池厂电池为何会自燃?昨天下午,东莞市消防局请来国内著名锂电池专家李树军,对电池自燃现象进行分析,以找到引起火灾的罪魁祸首。李树军表示,内部短路导致自燃爆炸的可能性大。李树军还指出,目前国家还没有针对锂离子电池生产过程的技术监督标准,导致行业乱象丛生。而近几年,东莞涌入大批此类电池生产企业,隐患重重亟需规范。
    “电池内部短路可能性大”
  李树军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毕业的物理学博士,也是国内较早进行锂离子电池技术开发的人员之一。当着消防部门调查组人员的面,李树军拆开了一个锂电池,只见里面一层铝箔和铜箔组成,中间有一层类似于塑料的隔膜。李树军解释说,锂离子电池加工过程中,正负极的极片叠加在一起,中间加入隔膜严格分开,再紧密的卷绕在一起,放入预先加工好的壳体中,注入液态的电解液,并把开口封住,一块锂电池就做好了。这时电池本身是没有电的,材料中只有隔膜和电解液是可燃的,但并不易燃,是非常安全的。“整个加工过程中也没有高风险的工序,没有起火爆炸的特别因素。”
  但是,电池在出厂之前都会进行首次充电、搁置并进行检测,充电之后如果出现短路情况,就会引发自燃现象。“短路分内部短路和外部短路两种,外部短路的原因可能是在储存、运输等过程中造成,而内部短路则是产品本身的问题”,李树军进一步解释说,这些问题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环境不洁净,导致正负极片上沾染别的物质;内部隔膜不能有效的分隔正负极,存在瑕疵。这都会导致存储在电池中的电量会迅速通过连接点释放,瞬间放出大量的热,电池温度急剧升高,首先导致电解液、隔膜等可燃物燃烧,待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正负极物质及铝箔也会剧烈燃烧,中心温度上升到1000摄氏度以上,并发生类似爆炸的现象。如果在工厂内部,大量电池集中存放,会导致连锁起火爆炸。
  “锂电池着火用干粉无法灭火”
  “凤岗火灾发生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李树军说,他从媒体上看到一个细节,一名员工称首次充电环节电池经常自燃,大家都习以为常,所以并没有及时逃生;而工人们最后利用干粉灭火器,却怎么也灭不掉火。“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工人们不了解锂电池内部结构,所以自燃后用干粉灭火器无法奏效”。
  李树军说,由于电池内部自燃爆炸,此时用干粉灭火器就无法奏效,而最好的方法是用水去降温。所以锂电池生产厂家一定要做好预防这一措施,保证万无一失。**来自锂电池生产厂家强立新能源科技。

网友C:
少量的好办,常规灭火法都可以。大量的也许用二氧化碳泡沫灭火器,或者大量喷水,但这样,堆放在一起的其它锂电池恐怕也都要报废了。

网友D:
由金属锂引起的火灾,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剂扑灭,而要用碳酸钠干粉。

网友E:
锂能在水与二氧化碳中燃烧

网友F:
锂电池的灭火难度灰长大。就是1211灭火器也不能使用,得用白云石干粉或石墨粉堆灭。。

网友G:
所以,电池管理、监控系统非常重要,一次、二次保护都不能少。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