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驱动三极管

楼主:
今天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他参考的一个电路有点异常。运放驱动三极管点亮LED的控制电路,参考的是hollywell的电路设计。异常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 控制信号LED _PWR_EN0/1都为0的时候,LED1微弱的点亮了。

朋友的电路图和选用器件如上图

hollywell的参考电路如上图
量测三极管PMBT3904的B极电压量测为0.64V。三极管3904的B极被钳住在0.64这个电位。
我表示没有看懂这个电路。哪位高手能帮忙解析下···

修改

修改

楼主(2016-01-29):
网上看来两个驱动电路,这个两个还是能略微看懂些。

网友A:
如下图所示。只要两个输入有 30mV~40mV的微弱电压,LED就有1mA的电流流过。如此,自然发点光。两个输入虽然输入逻辑0,但电压一定超过40mV。这主要是R98=1.2ohm电阻值太小导致的。把R98改为12ohm或120ohm看看。

是不是楼主抄板看错了?

网友B:
可能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引发。如VOS=2MV,电流为1.8MA,对高亮发光管绝对发亮,二种方法,1,并联发光管2.4K的电阻,2)增大取样电阻到K级,电流变成UA级,发光管就不会发亮。

网友C:
失调电压。。。。。

网友C:
现在的LED比以前性能好了很多,0.1mA已经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