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1-30):
如何用示波器测试市电呢?应该注意什么呢?怎么接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用示波器测试市电呢?应该注意什么呢?怎么接线呢?

要给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然后按常规操作即可。没有隔离变压器,只要所用电网侧的零线与地线间无明显压差,那就可以将示波器的地线夹夹在零线上测试。不论哪种方法,要务必注意安全,最好在装有合格漏电保护开关的电网中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