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防潮问题

楼主(2016-01-29):
各位大神,  电路板中有贴片的精密电阻,千分之一精度的样子。这几天深圳潮湿得厉害,拿出以前做的电路板一看,吓一跳大的,都潮成什么样了。
  问:有没有什么漆什么的直接刷在贴片电阻上,这样防止潮湿,也防止氧化。
  十分感谢!

网友A:
就是三防漆呀

楼主:
淘宝搜了下,有种贵的258元才喷4平方米。。。。。。

网友B:
搞个干燥的仓库,比什么漆都好.

网友C:
1楼说的好,板子做完,要洗并喷三防漆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说的好,板子做完,要洗并喷三防漆就ok了

多谢!
  昨晚先用洗板水洗?然后喷?

先用洗板水洗,干燥,然后再喷三防漆。

网友D:
真空压缩袋,放里面用,我们贵的元器件就这样保存的,防止受潮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