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MSP432学习心得之时钟配置

楼主:
MSP432学习心得之时钟配置
   关于建立工程和导入库函数的方法在这里不在介绍,可以参考MSP430趣谈的前几讲里面有说到,这里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我们第一步来看下在没有配置时钟的情况下我们直接用库函数调用查看默认情况下各个时钟的时间是多少?
   简单的代码实现,在仿真过程中,左键点击即可选中该变量,或者直接右键将各个变量添加到watch Expression,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该变量必须是全局变量,否则无法添加。
   通过该表格我们对应到我们相应的时钟中得到:
   我们很明显的看出了,当我们没有进行时钟配置的时候,除了ACLK和BCLK为32K之外,其他四个时钟源都和DCO的频率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手册看哪里提到了这一点。
   在这里我们对应到了系统复位时的时钟设置,在没有选择对应外部的高速或者低速时钟的时候,ACLK和BCLK是选择了REFOCLK,其他的四个时钟是选择了DCOCLK。
   这里我们查看板子的原理图可以看到相应的引脚连接。具体如下:
   我们看到输入晶振的引脚都是连接在PJ端口上面。

   错误说明:在上面使用了uint16_t的全局变量,导致了一个错误,就是当整个频率的值小于65535的时候会显示正确的频率值,当大于65535的时候将会导致数据溢出从而导致整个显示值发生错误。所以这里如果我们没有进行修改相应的数据类型,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一个错误的数据。
   这里是已经对应修改过的数据类型所得到的值,在这里我们看到对应的时钟值,后面四个和我们前面测到的不一样,是3000000,也就是3MHz的频率。这里我们来解释一下前面我们测到的为什么是50880这里数字。
首先对于一个16位的寄存器,他所能够代表的数字应该是多大呢?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的知道,16位寄存器能够表示最大的是FFFF,对应数值是65535,那我们对3_000_000 ÷ 65535 ≈ 45,然后我们用3_000_000 - 65535 × 45 = 50925 和我们的测到的值50880有点差距,那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明白两个的区别,65535代表的是16位的寄存器所能代表的最大数字,在这其中我们忽略了数字0,所以如果将一个寄存器用来数数,那么对应最大能够数的数是65536个数,是2的16次方。所以最终我们得到的数值应该是这样算出来的。
3_000_000 - 65536 × 45 = 50880
   下面举了个3位寄存器的实例,帮助大家理解。
   之后我们对应时钟修改官网的实例代码,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时钟设置,下面是我们最终得到的时钟频率,第三个是DCO的频率我们没有进行配置,所以还是原来的3MHz。其他的都相应修改为我们的设置时钟。
   最终代码如下:
   具体的话可以查看附件。
   这里我们看到ACLK和BCLK都是32000Hz,可能有会纳闷说我们接的晶振不是32.768KHz吗,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初始化话外部时钟的时候写的是32K所以这里导致不同,大家可以改成32768,这样子就可以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上面还存在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变量命名的问题,就是尽量要使用可辨识度比较高的名字作为变量名,如果使用的是temp这种的,还有什么,abc的,这种的不好,辨识度很低,可能今天写的代码,明天就看不懂了,变量的命名也很重要。

网友A(2016-01-29):
我看不到图,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到图,不知是什么原因?

应该可以的,你试着刷新试试,或者换个浏览器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的,你试着刷新试试,或者换个浏览器试下

是我电脑的问题,已经可以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电脑的问题,已经可以了。谢谢分享!

恩恩,多多交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

???

网友C:
F432是不是可以参考stm32的一些例程,两者在编程上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32是不是可以参考stm32的一些例程,两者在编程上差别大吗

对于内核Cotex-M4的相关操作是一样的,外设就各自是各自的了

网友D:
MSP430单片机的时钟配置还是蛮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P430单片机的时钟配置还是蛮简单的。

恩恩,多看了之后比较容易理解。对于新入门的话还是有点难懂

网友E:
采用内部时钟的时候需要多注意单片机外围的硬件方面的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内部时钟的时候需要多注意单片机外围的硬件方面的设计的。

恩恩,对于采用内部时钟一般是时钟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使用,对于MSP430来说,TI对内部时钟进行了校准,满足一定条件的话精度还是很高的。外部硬件电路的设计和主控的配合还是很重要的

楼主(2016-03-29):
客气咯,多多交流!

网友F(2016-09-10):
不错,谢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D:
时钟配置时重点的,也是关系到整个系统运行的关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钟配置时重点的,也是关系到整个系统运行的关键的。

恩,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块内容

网友G(2017-03-27):
您好,看了您发的MSP432时钟配置心得,有几个疑惑的地方。第一个配置时钟引脚,必须首先配置PJ0,1引脚吗,为什么要先配置这个引脚呢;第二个设置VCORE是为什么呢,我注释掉这一块的内容,好像也可以运行成功,麻烦各位大神解答下!

网友G:
请问这个MAP前缀函数是什么呢,我看定义是ROM的,不太明白。

网友H:
MSP432高端的M3内核的芯片

网友H:
时钟配置怎么选择时钟信号源?

网友I:
contex M3的配置都差不多。

网友I:
参考一下TI的官网例程。

网友J:
msp432 运行比较慢是系统时钟设置不对吗

网友J:
全新MSP432 MCU不好研究。

网友K:
时钟一般都是配置好了就不修改了。

网友K:
MSP432的时钟不是很难吧?

网友G:
楼主,我用你的设置,把48MHz设置成120KHz,把电压设成PCM_VCORE0,就运行不成功了。然后改成12MHz,就又能出结果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啊,hfxtFreq必须要大于一定值才能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用你的设置,把48MHz设置成120KHz,把电压设成PCM_VCORE0,就运行不成功了。然后改成12MHz,就又能 ...

hfxtFreq可能是高频的,高频频率肯定是不能给太低的,要结合数据手册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hfxtFreq可能是高频的,高频频率肯定是不能给太低的,要结合数据手册看。

有道理,我再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hfxtFreq可能是高频的,高频频率肯定是不能给太低的,要结合数据手册看。

果然,试了试高频至少8,9MHz才能用,要不跟本走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果然,试了试高频至少8,9MHz才能用,要不跟本走不通。

恭喜恭喜!因为厂商推出芯片手册时候一般是经过严谨的推敲的,所以手册要多看看,就会理解的比较好,虽然手册这个东西比较晦涩难懂

网友D(2017-06-09):
这个是一片不可多得的配置性文档

网友L:
M3内核的处理器。

网友L:
现在还是使用的ST的比较多。

网友M:
M3内核的芯片配置这么复杂么

网友M:
以前用的ST的芯片都是使用配置好的代码。

网友N:
请问我看到你程序外部高速晶振初始化引脚为3,4引脚;不是应该为2,3引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