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用寄存器和库函数翻转了个IO,这频率差别太大了吧

楼主(2016-01-29):
分别用寄存器和库函数翻转了个IO,逻辑分析仪抓波形,这频率差别太大了吧,相差有5倍左右,到底用哪个好呢?

网友A:
us级别的话,这么大误差很正常

网友B:
涉及到精确操作的,建议寄存器操作

楼主(2017-04-17):
引用 网友A:
us级别的话,这么大误差很正常

是了,误差确实很大,而且还有中断的影响,不是那么精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