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 XMEAG B1数据手册(33)

楼主(2016-01-29):
29 ADC-12位数模转换器
29.1 特点
。两个模拟到数字转换(ADCs)
12比特精度
。每秒高达30万个采样
   。8位分辨率转换时间低于2.3us
   。12位分辨率转换时间低于3.35us
。差分和单端输入
   。高达16个单端输入
   。16*4个不带增益的差分输入
   。16*4个带增益的差分输入
。内建军不同的增益级
   。1/2倍,1倍,2倍,4倍,8倍,16倍,3264倍增益选择
。可选的单次,连续和扫描转换
。三个内部输入
   。内部温度传感器
   。AVcc电压除以10
   。1.1V间隙电压
。内部和扩展参考选择
。用户定义的阈值的精确监测功能比较
    。可选事件触发精确定时转换
。可选DMA传输转换结果
。可选中断/事件在比较结果后

29.2 概述
ADC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值。该模数转换器具有12位分辨率,能够转换到每秒三十万个采样(KSPS)。输入的选择是灵活的,并且两个单端和可以做微分测量。对于差分测量,一个可选的增益级可用以增加动态范围。此外,几个内部信号输入可用。ADC可以提供有符号和无符号结果。

ADC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值。该模数转换器具有12位分辨率的ADC值的测量可以开始或输入事件从另一个外围应用软件装置。ADC的测量就可以预见的时机,没有软件干预。它是可以使用DMA移动ADC结果直接存储器或外设当转换完成。

    内部和外部的参考电压可以使用。一个集成的温度传感器是可供使用的
ADC。从AVcc/ 10和带隙电压的输出也可以通过ADC测量。
ADC具有比较功能对用户定义的阈值和最小干预的准确监测软件要求。